cadence 焊盘制作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是cadence新手。最近学做焊盘的时候,在setup/drawing size页面设置中,有一栏关于坐标设置的drawing extents.不知道里面的值怎么设置的,是随意设置的还是通过计算获得的?烦请各位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2012-11-15):
drawing extents是指你绘图区域的大小,对封装本身无影响,主要是看起来方便,不用到处去找。对于芯片引脚也好固定。其他有什么作用也不清楚,同为初学者。谢谢!

网友:
大小一般比封装稍大即可,不用刻意去计算。方便自己画图就行

网友:
做封装时,工作区域不宜太大,我个人习惯是将工作区域大小设置为常用元件中封装最大的尺寸的2~3倍。。。

网友:
4楼对 不要设的太大 3倍足以

网友:
不用太大,区域适中,比你的封装四周各大出50m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