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内部焊盘接铜皮实铺对工艺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2-09-26):
类似以下图片中的BGA,内部引脚都是接GND的,所以一般都会多点连接,但是板厂很难控制中间的间距,经常提EQ要求实铺处理,那么如果BGA中间部分焊盘铜皮实铺对于贴片生产的控制否有难度?

楼主:
坐等高手来答!!

网友:
对PCB加工来说没什么影响;但焊接有影响,主要是当BGA出现返修时,BGA区域多次受热,阻焊剂容易脱落,再次焊接时,锡膏四处流,会导致焊接不良;严重的话多次受热,BGA区域下面的铜皮都会脱落

网友(2012-10-26):
那这样不是中间焊盘不能实铺了?其实BGA元件是不能铺铜的吧?只是中间地的焊盘会实铺

网友:
不推荐铺铜

网友(2012-12-23):
还是有办法的 图片上的连接方式有些BUG

网友(2013-04-08):
不用实铺的,设计时确保网格线宽8mil,且网格线之间间距8mi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