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DRP模式下走线时为何无法切换层或者添加过孔

楼主(2012-09-26):
新手:画了一个四层的小板,在走线的时候,发现如果在DRP模式下,走线时只能在一个层(顶层或底层)上走,无法切换到其他层,不管是按F4还是shift或者使用L4无模命令都无法切换到对层,但是如果切换到DRO模式下就完全可以,在DRP模式下的错误信息是:violation detected.
" W& y1 Q( @! O7 ~7 g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设计规则我基本都是用的默认的,没有改过。

楼主:
走线时,直接点鼠标右键“ADD VIA”也不行。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和GND相连接的线,DRP模式下可以ADD via

网友:
会不会是层对没设置对?

网友:
没添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