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位置互换

楼主(2012-09-26):
我想请教一下,怎么来对已经画好的焊盘进行互换啊(我想把左右的两个焊盘互换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我只试过如果两个焊盘大小是一样的话改pin number就可以了,大小不一样的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找到中心坐标,移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记个坐标移下不就完了么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