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内部焊盘接铜皮实铺对工艺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2-09-26):
类似以下图片中的BGA,内部引脚都是接GND的,所以一般都会多点连接,但是板厂很难控制中间的间距,经常提EQ要求实铺处理,那么如果BGA中间部分焊盘铜皮实铺对于贴片生产的控制否有难度?

坐等高手来答。。。。。。。。。。。。。

网友:
间距做够就行了   如间距太小建议做方格形

楼主:
如果一定要实铺处理,贴片时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定要实铺处理,贴片时可以解决吗?

SMT问题不算很大,但是维修的时候就麻烦一点了
建议你走线出PAD的时候,线宽小于PAD的直径2/3,要不做出来实际焊盘变形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问题不算很大,但是维修的时候就麻烦一点了
建议你走线出PAD的时候,线宽小于PAD的直径2/3,要不做出 ...

明白,谢谢!

网友:
最好做到不要实铺铜

网友:
实铺的话,散热可能会比较快,这样不好焊接,这是我的见解,期待高手扔砖

正确...BGA的焊接原本就存在一定的虚焊风险...全铺实铜以后散热快了更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