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pcb里面有个扇出,扇出是什么意思,有啥作用哦?

楼主(2012-09-26):
经常看到pcb里面有个扇出,扇出是什么意思,有啥作用哦?

网友A:
fanout  一般用在BGA封装,就是软件自动给你从焊盘引出个线,顺便还可以加个过孔

网友B(2013-10-17):
引用 网友A:
    fanout  一般用在BGA封装,就是软件自动给你从焊盘引出个线,顺便还可以加个过孔

    fanout的主要作用是啥?有啥好处?

    再问一个问题:PCB中的差分对一般有哪些?谢谢?

网友:
    Fanout的定义:Fanout是高速PCB设计中一种方法和习惯,通俗来讲,就是提前将器件的网络引脚通过线和过孔引出来。

Fanout的好处:过孔和引线可以通过设定的规则进行引出,过孔与过孔之间用户可以在布线前预留出来布线通道和电源通道,有利于后期的布线通道规划。由于过孔之间是按一定的间距引出,更有利于后期添加测试点。在高速PCB设计的思路,都是先fanout,再走线。先fanout的好处就是过孔之间非常整齐,就像古时候打战一样,提前演练好的阵法和阵形往往可以以少胜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anout的主要作用是啥?有啥好处?

    板上的差分线有哪些?

通常某些特定器件具有差分线特性,如USB,以太网,HDMI,LVDS,DVI等等。

    如果原理图工程师的图纸绘制标准,差分线上在原理图中会以后缀:+或-,N或P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上的差分线有哪些?

    通常某些特定器件具有差分线特性,如USB,以太网,HDMI,LVDS,DVI等等。

谢谢您

网友:
    呵呵,我也一直在疑问扇出是什么意思,今天学习了!

网友(2013-11-18):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