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 的快捷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2-09-26):
altium designe 的快捷在哪里设置,我想把走线的快捷键设成F3,怎么做?谢谢!!

网友A:
要注意,当你更改了一个按键以后你要确认你设置的当前快捷键在以前的快捷键设置中没有被占用,不然更改无效的.如果想要更改被占用的快捷键必须去把以前的快捷键设置的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当你更改了一个按键以后你要确认你设置的当前快捷键在以前的快捷键设置中没有被占用,不然更改 ...

谢谢!!!

网友:
Ctrl+左键点击   这是一种简单的设置快捷键的方法,按住Ctrl的同时,鼠标左键点击想要设置快捷方式的菜单项,之后进入设置窗口:

这样确实很快捷方便...但是如果设定的快捷键与默认的有冲突的话还是需要到Customize里面去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