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 的鼠标中键可不可以设成和ALLEGRO的一样?

楼主(2012-09-26):
altium designe 的鼠标中键可不可以设成和allegro的一样?按住中间键是移动。滚动中间键是放大和缩小。谢谢!!

网友:
LZ是没事找事
ALLEGRO的中间是最难用的
PADS的中间是最经典的
如果你要用AD,希望你去习惯AD的操作,他的操作很人性化

楼主:
可能是没有习惯吧,反正现在感觉很难用,理智的讲,ALLEGRO的中键确实是最合理的.我是先学PADS,在学ALLEGRO,刚开始用ALLEGRO时也感觉不好用,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发现ALLEGRO中键其实比PADS更好用.

网友:
其实无所谓好不好,个人有个人习惯爱好,自己用着舒服肯定觉得好.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试着去适应.

网友:
去找个软件牛人编写个AD的skill吧    理论上是可以的 有些公司已经着手编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没有习惯吧,反正现在感觉很难用,理智的讲,ALLEGRO的中键确实是最合理的.我是先学PADS,在学ALLEGRO,刚 ...

这是肯定的, allegro对中间的使用是最合理的, 没想到AD那么固执,不肯接纳别人的优点, 很多人抱怨allegro 不能像AD那样在走线上显示网络名,结果16.6版可以了,不是说是AD的专利吗? 不会中键是allegro的专利吧!

网友A: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哪怕是最蹩脚的事情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大伙在对比 已经习惯的操作时,最好能把自己 相应的操作写到这里来,也许你的不习惯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操作或果真是不好...
软件之间不必 常常比较谁好谁不好,适应自己应用环境的就是好软件,这个不能简单的用工资高低或开发类别不同等来定性好坏?
若从个人能力的培养来说,能掌握多种软件在工作中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同类文档用同类软件编辑_不建议转换来转换去)

楼主最好能说明两个软件是怎样用鼠标实现:移动、放大和缩小 ?

很想了解楼主当前 在 AD 中是怎样用鼠标实现 移动的?

另外:作为硬件工程师,大伙有没有注意过 鼠标按键的设计问题?

(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比如便宜的逻辑鼠标   M90   M100  ,表面上看外表几乎一样,可惜“愚昧”的是设计师忽略了按键的设计,亦或就没有注意到,导致 M100 按键很伤手指(有劲没处使的除外)

图片解剖参早前文档:
罗技M100鼠标_人体力学设计败笔(不如M90)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13203910.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哪怕是最蹩脚的事情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大伙在对比 已经习惯的操作时,最好能把自己  ...

 标准的转移话题,扯到鼠标内部结构了,哈哈

网友:
多数是习惯问题。
熟悉的都觉得不错。
从易用及上手来说,我觉得AD的放大缩小是最好用的了。
我用EE一段时间,感觉那个右键画线模式缩放也不错呀,但觉得还是没AD的视图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转移话题,扯到鼠标内部结构了,哈哈

还真不是转移,就是老用到 鼠标中键,早期在单位使用鼠标没有注意到力度问题,后来在家里使用时间长后无意感觉家里就累的很,发现是家里鼠标中键(左键)力度大导致,看来大家力气都比较大(工作中不会因鼠标力度导致手乏)...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楼主:
现以设成和PADS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哪怕是最蹩脚的事情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大伙在对比 已经习惯的操作时,最好能把自己  ...

allegro是光标在哪就以哪为中心放大,放大与缩小是直接滚动鼠标滚轮(用这个功能来移动大家都知道很方便的), 至于真正移动,不用按中间键,直接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即可上下左右. 操作非常人性化. 如果AD能吸取这个优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gro是光标在哪就以哪为中心放大,放大与缩小是直接滚动鼠标滚轮(用这个功能来移动大家都知道很方便的 ...

听说最新版本的allegro吸取了大家的某些常见操作习惯,用起来比以前的老版本(15.7)方便了很多...

可能当前连续用软件的机会少,以前那种因使用软件导致的腰酸臂疼都快忘记了,但不管怎么说,人性化是硬道理。
只是也许适合自己的习惯对别人不一定适合,之所以让大家把各自的操作写出来,是因为也许 当您说某种软件的鼠标操作不人性化时,兴许是因你不知道它的 全部操作导致,同样的功能,实现的快捷方式可能有很多...

就刚提到的 放大和移动(原本是希望大家写出的   ),可能会有多种操作方式(这里指不修改默认设置情况下的操作):

放大:1.键盘快捷操作(可定义);2.鼠标中键实现(两种方式:a.按下中键后前后移动鼠标,以鼠标中心放大缩小;b.按 ctrl 后用滚轮实现缩放,这个很多软件都支持这种缩放操作) 3.鼠标右键实现:按 ctrl  后 按住右键前后移动鼠标   等

移动:1.键盘快捷操作(可定义);2.按 右键后,任意移动鼠标实现任意方向移动;3.直接滚轮上下移动图纸,按 shift 后滚轮实现左右移动图纸  等

上面的操作中差不多应有一种应该适合使用吧...

网友:
其实最好的做法是自定义实现,目前ms还没有哪家是可以自定义鼠标的,如何还支持鼠标手势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