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005里面怎么将把元件放到指定的位置?

楼主(2012-09-26):
请问怎么在mentor2005里面怎么将把元件放到指定的位置?如果我要把DXF放到指定的位置怎么放?谢谢!

网友A:
用坐标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坐标是可以的。

怎么操作?请指点。也没有看到那本书上有介绍,要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请指点。也没有看到那本书上有介绍,要疯了。

每个器件或者DXF都有一个中心坐标的,放在指定位置上只要坐标对应上就好了,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或者捕捉一个静态点。

网友:
    到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器件或者DXF都有一个中心坐标的,放在指定位置上只要坐标对应上就好了,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

    对!这样对上去靠眼力有点累,特别是机构元件的时候摆放的时候。能不能报告出我要的坐标点,然后我抓起元件的其中一个pin坐标,放到我要摆放的位置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样对上去靠眼力有点累,特别是机构元件的时候摆放的时候。能不能报告出我要的坐标点,然后我抓起元 ...

    一个元器件应该只有一个坐标,一般是它的中心点。不是每个管脚都有坐标。比如说BGA,你查看它属性显示的坐标就是其中心坐标,而不会每个管脚都有坐标;插件的坐标一般是一脚,这个问做过封装的就清楚了,个人愚见,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
    可以通过在元器件的属性上直接敲入坐标值来定位。
    也可以应用Snap功能,首先在需要放置的具体位置放置静态Snap点Define stactic snap point,然后在布局模式下移动器件Cell或DXF Cell,器件Cell可通过Tab键来切换选取点(在器件中心和Pad之间切换),DXF Cell 的选取点是鼠标第一次点中的点,例如图中1的下部中间,然后右键use snap point即可,1的下部中间和定义的点对准。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回答,我先试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