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wirebond的dxf文件之后再如何新建subclass并导入产生geber文件

楼主(2012-09-26):
导出wirebond的dxf文件之后再如何新建subclass并导入产生geber文件

网友:
setup-----subcalass----层面添加进去就ok了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  能说细一点吗 这与导出的DXF文件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  能说细一点吗 这与导出的DXF文件有什么联系呢

你这问题问的就让人理解不来  wirebond 这如果是已经pcb里面的层面 你在道出光绘的时候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干嘛要来个什么新建subclass导入光绘文件呢      如果你是现有的dxf想导入pcb那就setup---subclass---命名成wirebond,出光绘的时候设置一下输出的这个层面 不就可以了  看不懂你的问题啊

楼主:
我做的是芯片封装啊

楼主:
我也是刚弄这个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弄这个 郁闷啊

16.5以上版本才有这一层面 以下的版本你只能导出dxf文件,新建一下这个层面 然后才能导入dxf到你的文件中生成这一个层面  所以你得这么折腾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弄这个 郁闷啊

导入导出dxf你应该会吧 挺简单的 网上教程也多的是

网友:
楼上的同学们都很不解啊

这兄弟估计是用的apd或sip,而且是16.5以前的版本。

楼主:
是的 我用的是16.2  这个怎么弄啊 急求解啊搞的我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