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的推挤功能不好使,有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9-26):
router的推挤功能不好使,有什么原因呢?用推挤时只能推动一根线,多跟一起就动不了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多的时候拐角住如果太小就挤不动,就会卡住动不了

网友:
Router中推挤对于修改差分线十分有用,但单端线太多的时候就不好用了,推不动,没效率!因为在Router中是开着DRC进行推挤的,线太多时,难免有有的线压在孔上或者其他间距错误,这时用推挤就不好用了!建议在layout中走线,手动修改.

楼主:
哦!这个样子啊!谢谢了!

网友:
被推挤线的网络间距少于安全间距时就会推不动,(就算你推的地方空间再大,也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要把这几个网络的间距错误先调好,就可一次推很多根线了,

另走线前设置好栅格,不要出很多错误后面调。

楼主:
嗯嗯!我的板子应该就是之前没有设置好栅格,结果现在根本推不动,明明看着有空间推啊!哎!

网友(2012-10-28):
Router本身是可以推挤多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