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2-09-26):
请教下,多层板过孔最小设置可以多少?
我现在同事布的一块三星的S5PV210核心板,因为电源芯片用的是WM8310,封装BGA-169,PIN直径10mil,球间距见图
该区域用的过孔是孔径8mil,盘径11mil,不知有没问题,主要是担心制板厂做不了,麻烦各位前辈给个意见

网友:
    是要问问板厂,电镀时有个纵深比的。

网友:
    通孔8mil钻径,焊盘最小16mil;中小批量时,8mil钻径时,板厚可以做到1.6mm,做样板时有的板厂可以把两者之比做到20:1,前提钻径大于0.2mm。不放心再去问一下PCB板厂

网友:
    不一样的板厂会有不一样的加工能力,想要确定板子上的最小过孔你得先确定你的板厚,确定板厚以后你可以询问生产厂家该板厚他们能做的多小的过孔.

楼主:
    板厚是1MM的,继续求解

网友(2012-11-12):
    通孔8mil钻径,焊盘16mil,我们现在正在量产

网友:
    厚径比≤10,推荐12。具体的还需和制板厂沟通

网友(2013-01-06):
    一般都是0.127mm走线0.2过孔吧 我反正最小都这么设计

网友:
    我们公司的板子是2mm厚,使用的最小过孔是8mil,焊盘是16mil

网友(2013-12-10):
    就这一个过孔,一个管脚电流有的达到1A了吧,电流可以承载那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