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文件

楼主(2012-09-26):
1金币
求buck电路的PCB文件,完整的而且要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A:
啥要求都某有?

网友:
啥都没有   发个屁啊  自己下个DC芯片DATASHEET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要求都某有?

16-30V输入,12V输出。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0V输入,12V输出。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设计的。

电流要求呢?     是想要用芯片搭建?还是使用最基本的BUCK拓扑结构设计?

网友B:
附图是一个30V转5V的BUCK  16V的也一样 只不过要注意间距和线宽   箭头是电流方向  L19和C31 C34构成LC滤波 然后进入DC芯片输入脚  然后从8脚输出到续流二极管D9 电感L 然后到后面的电容C37-------C42

电路布局要点:1,所有点都要尽量粗短(取决于电流)  尤其是芯片开关脚和后面二极管以及电感连接的节点  电源的输入节点(30V)  还有二极管和芯片的地 都要尽量短 尽量不要通过过孔连接
             2,地平面,二极管的地和芯片的地一定要直接连起来然后再打过孔到地层,最好这个地 和电容的地也尽量直接相连
             3,反馈先FB要短,而且要在所有电容最后反馈回来,如途中的R37
                       4,电感下所有层尽量做挖空(铜皮)处理,切不能走线(这个是让电源不影响别的信号)
电容电感等参数选取正确  注意这几个关键点  电源纹波一般在七八十mV以内

30V转5V

30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图是一个30V转5V的BUCK  16V的也一样 只不过要注意间距和线宽   箭头是电流方向  L19和C31 C34构成LC滤波 ...

专业!

网友(2012-11-24):
MP4560数据手册可以去下了看,有你要的一切

网友:
看别人的layout设计的很专业,做了分隔

网友(2013-03-19):
引用 网友B:
附图是一个30V转5V的BUCK  16V的也一样 只不过要注意间距和线宽   箭头是电流方向  L19和C31 C34构成LC滤波 ...

这是AD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图是一个30V转5V的BUCK  16V的也一样 只不过要注意间距和线宽   箭头是电流方向  L19和C31 C34构成LC滤波 ...

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