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pcb里可以设置铜厚吗?

楼主(2012-09-26):
请问各位pcb里可以设置铜厚吗?

网友:
可以设置,不过一般layout时我什么板厚铜厚从来不设,

反正做板时会附加叠层说明。

网友:
没设过,发板打样时,打样规格书中会有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想要设置铜厚的目的是:在PCB里生成的文件导入HFSS里面作为模型仿真,发现铺铜厚度为0.1mm,与实际厚度不符,且可能对仿真准确性有影响,而且也影响运行时间。不知是否有遇到相似情况的?按照CS.SU回复的设置了,还是为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想要设置铜厚的目的是:在PCB里生成的文件导入HFSS里面作为模型仿真,发现铺铜厚度为0.1 ...

每一层的铜厚都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