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6):
我通过pads LAYOUT生成的文件导入到HFSS里,发现所有的铜厚都是0.1mm,请教各位这种导入的文件在HFSS里面可以修改参数吗?在PCB里好像也没有地方可以设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导入到HFSS后确实不好修改,但是PCB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实在不行可以导入到ansoftlinks后叠层里设置铜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HFSS后确实不好修改,但是PCB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实在不行可以导入到ansoftlinks后叠层里设置铜厚

我在PCB里设置了厚度,但导入后还是0.1mm,应该是在HFSS里面能设置的。因为不管我在PCB里设为多少转到HFSS里都是0.1mm.

楼主:
ansoftlink好像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