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dvd方案 sunplus8202烧u盘和读卡器有哪些可能

楼主(2012-09-26):
车载l凌阳 dvd方案 sunplus8202烧u盘和读卡器有哪些可能哦,?
以前的应用电路设计的pcb没有烧过,最新改过的pcb,没有动过电路应用,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烧u盘和读卡器,有哪些可能?

网友A:
看下你的USB检测电路是不是用比较器做的? 烧U盘肯定是5V电压过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USB检测电路是不是用比较器做的? 烧U盘肯定是5V电压过高导致的

电压时5V哦,不知道哪里还会影响到烧u盘和读卡器

网友B:
是不是秋天到了,气候比较干燥,静电所致?
为了满足ESD 保护等要求,在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在USB 电路上设计保护电路。为
了避免保护器件对USB 走线信号造成影响,并能够达到良好的保护效果,建议PCB
设计时采用如下原则:
􀁺 1.保护器件建议紧靠 USB 连接器端口放置。
􀁺 2.保护器件建议选用低寄生电容的 TVS 管保护器件,击穿电压8kV,相应时间小于
1ns。
􀁺 3.建议 USB2.0 高速端口保护器件的寄生电容小于1pF。

只是推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秋天到了,气候比较干燥,静电所致?
为了满足ESD 保护等要求,在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在USB 电路上设 ...

你好,是读u盘或者插读卡器 就会烧掉,不是静电导致的哦,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C:
vcc5V的DC-DC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是读u盘或者插读卡器 就会烧掉,"这样呵,那总不会是usb的电源脚呵地脚接反了吧?不过这种可能性应该较小其他的可能我也想不出了,还是要靠你用万用表,看原理图,PCB一步步去查了。

网友:
有时候换换主芯片,其他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不看原理图和实物,查起来比较困难。实在有必要时可以找凌阳的工程帮一下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5V的DC-DC电源有问题吧

dc电源应该没问题,之前的用的都是这个dc-dc
3个新pcb已经烧了好几个读卡器了
以前都没遇到这样会烧u盘或读卡器的问题了哦
不知道哪里还会影响到烧u盘或读卡器的?

网友:
曾经用过这个芯片  本人没有烧过  但是客户有烧过   主要是用比较器做USB检测电路   电阻取错导致的烧U盘  你可以先把检测电路截个图看看

网友:
数据线有没上拉电阻的啊
、、?一般来说都很少出现烧U盘的!那读SD卡会烧吗?读碟正常吗?

网友:
肯定是电源影响的啦,只有电源过高才会烧的,其它不可能会烧的,你还是查查电源吧,或者用个其它的5V接过去试下,看是不是你的5V有问题,或是瞬间有高电压冲击所导致

网友:
是做车载DVD导航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