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7.9里的Symbol Wizard

楼主(2012-09-27):
       记得在2005版本里面,如果我发现某个symbol(管脚较多)漏了几个管脚,可以随时打开Symbol Wizard对Symbol进行修改,这样比直接双击Symbol,在Symbol Editor中修改方便得多,因为在Symbol Editor你要重新调整Symbol框的大小、重新调整管脚位置(这样无法保证管脚间等间距)。
    可是到了2007版本里面,我找了老半天却怎么也无法在做完一个Symbol后,能够打开Symbol Wizard对其再进行修改。
    想请教高手,谁知道怎么在2007版本里打开Symbol Wizard对一个已经做好的Symbol进行修改。
    谢谢!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_^

网友A:
呵呵……你就像在问当下粮票该怎么用之类的问题;

先试试7.9的Symbol Editor,与时俱进啦,祝中秋、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就像在问当下粮票该怎么用之类的问题;

先试试7.9的Symbol Editor,与时俱进啦,祝中秋、国 ...

      可是粮票属于已过时的东东,与时俱进,当然要被淘汰。
    但是软件版本升级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2005版本里,我用这个功能用得相当舒服,为什么到2007版本里要丢弃掉呢?不明白。你没在2005里试过这个功能吧,那你体会不深,用过的话就知道这个功能有多好了。
    继续寻找在2007里用过这个功能的高手,麻烦告知怎么实现。谢谢!^_^

网友:
额 用了这么多年2005还真不知道Symbol Wizard怎么搞。
求教楼主Symbol Wizard在哪里启动。。。

网友A: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精华还是糟粕很难界定,这个问题实际是做思想工作的范畴,你应该没用过7.9的Symbol Editor,只是习惯性的回避Editor寻找Wizard,还不如去正面适应7.9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精华还是糟粕很难界定,这个问题实际是做思想工作的范畴,你应该没用过7.9的Symbol Ed ...

      搞笑了,Symbol Editor没用过?双击一下Symbol不就启动了么?我现在用的就是7.9。
    Symbol Editor在做不规则或管脚比较少的Symbol时比较好使,但在做规则的、管脚多的(比如上千个管脚的FPGA)Symbol时,就不好使了。你想像一下这种情况:你在做完一个上千个管脚的Symbol后,发现少了不少管脚。你用Symbol Editor来修改的话,得手动添加管脚、移动其他管脚以插入漏掉的管脚(还不好保证管脚间等间距)、调整边框大小……用Symbol Wizard来修改就方便多了,只需在弹出对话框里加个漏掉管脚,边框大小、管脚位置调整都不用你去管。
    我想你是没用过Symbol Wizard来对做好的Symbol做修改吧。我身边用过的人都觉得这个功能很好很强大。

网友:
来这里是为了互通有无,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确,你坚持觉得很好很强大我没意见,但我从来没遇到建好了Symbol又发现少了哪些pin的情况,呵呵……所以对Wizard没有你那么强烈的依赖,你发帖正是源于应对那种局面的需要,说明问题根源在EE软件之外,与其迁就旧习不如着手规范行事环节,我升到2007时的版本是2007.7,假如从那时就不支持用Wizard修改Symbol,你又作何打算?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下载7.9.3版本的安装不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