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软件问题

楼主(2012-09-27):
HyperLynx单独的软件还是包含在pads完整版内的,希望大神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既有包含在PADS中的,也有单独的软件。

网友:
有单独的软件安装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有包含在PADS中的,也有单独的软件。

麻烦问下,你安装过pads的hyperlynx吗?我装的pads,然后打开hyperlynx后,过孔是灰色状态不能选中,新建.ffs时也没有PDN Editor的页面,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2012-10-30):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你安装过pads的hyperlynx吗?我装的pads,然后打开hyperlynx后,过孔是灰色状态不能选中,新建 ...

我没用过PADS,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PADS,不好意思啊!

么事,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