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大侠们碎铜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27):
有时候连起来了,到了重新铺铜的时候,又消失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A:
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DV898_MAIN_1.0.pcb -- Thu Sep 27 10:44:14 2012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R18.1   (9.65, 7.7674) # = 1
                                        C80.1   (8.0674, 24.5) # = 1
                                        C120.2  (9.6, 42.6674) # = 1
                                        C78.1   (14.6, 7.2826) # = 1
                                        C98.1   (28.05, 32.4674) # = 1
                                        C91.1   (20.2, 19.2174) # = 1
                                        C141.1  (19.5, 40.0826) # = 0

On Top:
                                        C118.1  (23.55, 6.7) # = 1
                                        C117.1  (15.95, -0.85) # = 1
                                        J1.9    (5.52, 36.85) # = 0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10

Report of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Remover.

On Bottom:
                                        C104.2  (6.5, 22.9) # = 1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1

网友:
使用禁止灌铜的禁布区进行除去碎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DV898_MAIN_1.0.pcb -- Thu Sep 27 10:44:14 2012

覆铜没设置好,选择flood ove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没设置好,选择flood over就好了

我是选的这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选的这个啊

几种形状都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种形状都要设置

截个图看一下,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主一般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个图看一下,好不?

截图9楼jimmy老师已给出~

网友:
按9楼jimmy老师截的图去做就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择哪一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