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線路功能要如何新增零件

楼主(2012-09-27):
AD10 剛開始接觸 懇請專家指導

上圖中的J1 CON29
他的出線腳太少了 我想增加到35條以上
AD10 要怎麼新增 或修改零件呢
還請幫忙
謝謝

网友:
在元件库中给这个元件增加PIN就可以了
别问我元件库在哪

网友A:
先在LIB中增加PIN。保存后再重新放置元件或更新元件即可。
如果SCH LIB改了后PCB封装也要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LIB中增加PIN。保存后再重新放置元件或更新元件即可。
如果SCH LIB改了后PCB封装也要改。

你这个抱抱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抱抱是啥意思

 大佬不要想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要想歪~

莫名其妙来个抱抱,搞得LZ可能都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名其妙来个抱抱,搞得LZ可能都蛋疼

你也不差么...看来挺闲的蛋疼的...哈哈

网友:
元件库中修改下,在UPDATE更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