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7):
   在allegro画图时,我想要移动原点到一个元件上面,这个元件的坐标比如为30 50,为什么我在drawing size里面把move origin里XY的坐标改成30 50,可是这个元件的坐标还是30 50,原点并没有改变呢?

网友:
没用过这种方法改过 我之前试过几次也是不行的 希望高手指导   我一般用的方法是选中全部的东西 选择user pick----在命令框中输入坐标 30 50 ------x 0 0 这样就达到目的的  不过这要是整版都搞了了 来做这个太卡了 当然skill就有这个功能 下载个skill装一下吧

网友:
    系统不能直接抓板角,做为原点。。

网友A:
    看看是否是你工作界面太小了,改了原点后不能够完全显示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你工作界面太小了,改了原点后不能够完全显示所有。

怎么看呢?怎么样才算小呢?

网友:
    直接鼠标点击定原点再精确调整一定不就完了,前提是16.3版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