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电路设计,求各位大神给意见

楼主(2012-09-27):
一个运放电路设计,求各位大神给意见:第一个运放同相端有一个参考调节输入,反相端是基准电源输入。后级运放是一个光耦器的电路……

楼主:
能列计算公式吗?

网友(2012-12-03):
运放电路不是很懂,R1,C1作用是什么。反向基准2.5V,正向调节R7,低于2.5V,后端光耦导通,低于2.5V,光耦截止

网友:
运放第一级:信号处理级,并有offset调整功能;
$ C- ~4 s  q5 i运放第二级:V-I转换级,直接驱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