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过孔的处理和GERBER的关系

楼主(2012-09-27):
在PCB制版中,过空的塞油,或者盖油,开窗,这些gerber中怎么体现,出GERBER时怎么设定这些条件

网友(点评):
有些是需要和PCB厂家直接进行沟通的

网友:
出GERBER之前先双击VIA打如图的勾。

也可用用寻找相似对像后统一改所有VIA的塞孔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99SE,你这个是AD吧,请问99SE的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99SE,你这个是AD吧,请问99SE的是怎么弄的?

TENTING…………这个是关键词~PROTEL99中

网友:
过孔塞油之后,gerber里面的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里面都不会有过孔的信息;过孔开窗之后你就会在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里面看到过孔的信息.

网友:
在3为模式下你可以很清楚的愤青塞油和开窗的区别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都回答的很清楚,我就不回答了

网友(2012-10-29):
好东东,多谢各位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