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板子铜重量设置为多少

楼主(2012-09-27):
在CCD摄像机当中,4层板的铜重量设置为何值。请大虾指教。

网友:
表层 0.5 OZ
 内层 1 OZ

网友:
内层铜厚0.5OZ
外层铜厚1OZ

网友:
怎么JJ与2楼刚好相反的?

网友:
JIMMY说的是顶底各0.5OZ吧? 同意三楼
L1:HOZ
L2:HOZ
L3:HOZ
L4:HOZ

网友A:
表层铜皮在过孔金属化会加厚,所以用0.5OZ的铜皮,成品铜厚会超过1OZ,内层用的是多少最后就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层铜皮在过孔金属化会加厚,所以用0.5OZ的铜皮,成品铜厚会超过1OZ,内层用的是多少最后就是多少!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