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请大虾赐教啊!!!!!!!!!!!!!!!!!!!!!!!!

楼主(2012-09-27):
         我做导航器的,用的款NXP的32位CPU(2136)....有一台机器每一次开机I2C的电平有时会被抬高后,开法正常开机....第二次上电波形正常,开机正常..上拉电阻为1K...以下是波形:

网友:
楼主换上拉电阻阻值大一点的试试?如2.2K、4.7K等

网友:
上拉一般为4.7-10K  通常选10K

网友:
一般用4.7K的上拉、建议

网友:
    1、看看IIC线是否过长
2、电源处理是否干净

网友:
    上接电阻和速度有关,另外上拉电源不可过小,否则功耗较大
市面较常用的4.7K左右
速度在400K

网友:
    楼主要说的是IIC的低信号电平不为0,是吗?可能是这个电平已经超过低电平的阀值了。看看是什么芯片发出的,看看那个引脚

网友:
    可能是上拉太强了,导致灌电流过大。抬高了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