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处理铜皮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手动挖空铜皮的时候,老是不行,提示Cannot break shape into fragments之类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不知如何办?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不能把一个shape通过挖空变成2个或多个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一个shape通过挖空变成2个或多个shape

那请问下怎么快速取掉一些铜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怎么快速取掉一些铜皮?

挖铜皮是可以的,只要保证挖后不会形成两个独立的铜皮就行。比如一个矩形铜皮,再中间挖出一个矩形,生成两个矩形铜皮,这再allegro是非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铜皮是可以的,只要保证挖后不会形成两个独立的铜皮就行。比如一个矩形铜皮,再中间挖出一个矩形,生成 ...

谢谢,我去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