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侧边敷铜怎么实现

楼主(2012-09-27):
由于结构限制,为通过电磁兼容实验,底板整块敷铜,顶板罩屏蔽罩,问题是怎样在pcb侧面敷铜,将顶层和底层的铜皮整体连接起来。除了在外沿打一圈过孔外,有没更好的办法。请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等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用锡纸包住??瞎猜的。PCB侧面屏蔽主要是解决边缘效应吧。要不就把屏蔽盒搞大点。直接把整版板子嵌入到盒子里边。就像高频头一样。

楼主:
结构限制,屏蔽罩不能做大。过孔内壁可以镀铜或灌银浆,PCB外壁有没有相应工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限制,屏蔽罩不能做大。过孔内壁可以镀铜或灌银浆,PCB外壁有没有相应工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锡纸包住??瞎猜的。PCB侧面屏蔽主要是解决边缘效应吧。要不就把屏蔽盒搞大点。直接把整版板子嵌入到盒子 ...

 你真敢说,用锡纸包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敢说,用锡纸包住

 搞忘记是种啥玩意了。外边是可以用一种可塑性的屏蔽材料的。想不起咯。

楼主:
我是做了3层过孔屏蔽墙,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既然孔内壁可以敷铜,外侧就没办法整体敷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