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盲孔、埋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侠:基于三星S5PC100的六层板,怎么选择通孔、盲孔和埋孔的尺寸,另allegro16.3如何制作这三类孔?是不是需要制作一个flash然后再pad design中像做通孔类焊盘一样操作?本人尝试做一个内径10mil外径20mil的通孔,制作flash时开口宽度为13mil居然做不了!!
谢谢指点!

楼主:
通孔,盲孔,埋孔

网友:
    hdi,贵司呀,用通孔吧,哈哈。。。。

网友:
    如果用通孔,6层扇出会很痛苦。通孔的最小孔径一般为0.2mm。再小就要考验板厂的极限能力了。盲孔最小可以做到0.1mm孔径。埋孔和通孔的尺寸一样。建议用盲孔加通孔的形式做

网友:
    都上6层了还在乎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