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选择对象时为什么要先按住SHIFT键呢?

楼主(2012-09-27):
是不是我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好,还是版本有问题,本人用的双10版本。那位知晓,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是你的设置问题..也不是版本问题...AD一直都是这样的..想要选中单个器件多个器件或者选中多段线都需要按住Shift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的设置问题..也不是版本问题...AD一直都是这样的..想要选中单个器件多个器件或者选中多段线都需要按住 ...

偶表示选单个器件不用按住SHIFT

楼主:
呵呵,高人在此啊。

网友B:
高人啊 AD还是很人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人啊 AD还是很人性化的。

AD的自由度很高的...用的好点的话操作起来很方便的...不过要谨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