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中带内凹圆怎么画

楼主(2012-09-27):
请教高手,在做晶振焊盘的时候,发现其四个角都是内凹圆弧请问这个怎么画

网友A:
直接使用方形焊盘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把焊盘也挖成圆弧。如果非要画圆弧,用异形焊盘画法进行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方形焊盘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把焊盘也挖成圆弧。如果非要画圆弧,用异形焊盘画法进行绘制。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