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如何做单面板一样的插件焊盘呢

楼主(2012-09-27):
双面板做直插件时。两面都有焊盘,而且孔还是金属化了的。当然,在焊盘属性中,孔的金属化可以去掉,但顶层的焊盘如何去掉呢?
就是说我只想要带孔的单面焊盘!!而且孔不能金属化。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上图说明有点问题。如果想让TOP层没有PAD。那么只需改TOP层即可。
另外改PAD是双击焊盘改的。你当然也可以全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