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n designe 的推挤功能??

楼主(2012-09-28):
问一下AD的推挤有没有一个快捷键??我现是在不走线的情况下要双击才可以选中线进行推挤,很慢。AD有没有像pads一样有一个传用于推线的工具??谢谢!!!

网友:
其实还是对软件的使用不太习惯的问题...等你习惯了就好了...我以前也稍微用过一段时间的mentor软件...现在也在学allegro...现在有时候做layout大部分还是用AD画...也不觉得AD用起来麻烦会很慢...其实每个软件各有各的好...比如说AD...给予了你足够的自由度...很多东西你都能自由发挥随意更改....而其它几款软件在某些功能上来说确实要比AD快捷与方便...总之各有所长吧...建议你最好试着来适应每个软件的操作..毕竟现在这个时代更新太快...就算你现在的版本你能进行更改...你能保证以后的AD版本也能进行更改?到时候你使用AD不还是一样的...兄弟..习惯了就好了..我现在偶尔用allegro画板子的时候也会有点不太习惯..但是比刚刚接触allegro的时候要好多了.

网友:
有快捷键  shift+R切换走线方式,在切换到push obstacles的时候,就可以推挤了

网友:
是的 我们一般就按照3楼所说的做,等你操作比较习惯了 你就会很快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CTRL+R这个我知道,是走线的模式切换,其实我想问的是,当线走完,这时要做些调整,使线看上去美观,这时就要用到推线功能,把走好的线推一下,和其它线靠在一起.我现在是双击要推的线,原后会出现一个图标,这时就可以推线了.我想知道有没有点一下线就可以推的方法.不想双击.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其实是选中的功能和其它软件不一样,别的软件单击就可以选中走线,AD则要框选才能选中,要么就是双击.选中后线会变成网格状,这时就可以推线.那么有没有办法单击选中走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其实是选中的功能和其它软件不一样,别的软件单击就可以选中走线,AD则要框选才能选中,要么 ...

按住ctrl    鼠标点住不放  推挤即可

个人感觉比padsrouter的shift+S要好用(不谈论推挤效果)

网友:
按CTRL是可以,但太累了,
实际上你用快捷方式 M+D键,就是拖动方法了,不用选中线,直接想拖那条线来推都可以,
就相当PADSRouter或者Allegro那个拖动线来推的效果一样了。

网友:
实际上你用快捷方式 M+D键,就是拖动方法了,不用选中线,直接想拖那条线来推都可以,
就相当PADSRouter或者Allegro那个拖动线来推的效果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