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皮操作出错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28):
4金币

1,在手动挖空铜皮时,软件总是提示出错。确定后软件自动退出,如图:
2,有时候不能进行手动挖空铜皮操作。提示:Cannot break shape into fragments.

网友:
    你最好把文件放上来,对大家说是哪个层哪块铜有问题,这样才好解决.

网友:
    tools->database check,check
    在试下。

网友:
    看你这张图貌似用的是16.2以上版本的软件,可能是盗版软件的bug,或者说电脑系统不够好,处理铜皮跑起来卡住了软件就挂了 ,你把动态铜皮的属性关掉试试呗

楼主:
    如图,板子表面覆一层铜皮(网络GND),假如我想挖空红线框内的全部铜皮。软件就提示出错(求助帖图1).
    我的操作方法是SHAPE-------Manual viod----------reatangular---------选择铜皮---------选择挖空范围。
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楼主:
    tools->database check,check 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
    这是软件BUG,你的操作没有问题, 你吧整块区域 移动到 另一个地方, 在做相同操作 可能就没有问题了,另外  挖空操作,不建议大面积操作,可以分几小块 操作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一处挖铜可以试试 画anti eath或者重新铺一下铜皮 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8楼朋友的方法,anti eath 重铺铜皮,可用,但是如果已经在这层铺好其他几个电源铜皮,就不好分割了。

    7楼的朋友直接小面积挖空有时也会经常出错。好像在一整块铜皮中间挖空就没问题,如果挖空的部分包括一些碎的不规则的铜皮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A:
    好像你的是动态铜皮,动态铜皮是不能挖空的

网友:
    我也常有这种出错,感觉没法预料的问题,不定期出现

楼主:
    铜皮处理起来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是动态铜皮,动态铜皮是不能挖空的

    不要误导新人,动态铜可以随意挖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新人,动态铜可以随意挖空。

    我发现确实是能能挖空的,我错了,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