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allegro16.3问题

楼主(2012-09-28):
我用16.3设计了一个PCB,错误都没有了,PeRForming DRC...No DRC errors detected.

我先出NC drill, 正常NCLegend generation successfull
Legend 1: MANUFACTURING/NCLEGEND-1-12 ... layers TOP to BOTTOM
There were 1 drill legends generated.
然后我出gerber,可是却出现问题了,提示 database has errors, artwork generated canceled. please run DB doctor,

我运行了DB doctor,报如下的错误,

DBDOCTOR of drawing ****************************************

ERROR IN ATTRIBUTE
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Regenerating DRC
  0 original DRC errors replaced by
  0 current DRC errors.

0 warnings, 2 errors detected, 2 errors  fixed.

我再运行dbdoctor ,就正常了,能出gerber了,但是我再先出nc drill,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大家知道是啥问题吗?多谢

网友:
    直接放文件,解决速度快.

网友:
    这不是还有两个错误锁定了吗  先解锁一下板上的东西 再跑一下drc和动态铜皮,接着db check 然后再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主指教,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