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X如何设置盲孔埋孔

楼主(2012-09-28):
EE7.9.X如何设置盲孔埋孔?就是在PAD上打盲孔、在除去元件层以外做埋孔。请大虾帮忙。

网友:
中心库里做好via,确定叠层数目后,在Expedition PCB里进入Setup > Setup Parameters > Via Definitions。

网友A:
设置就像上面说的,在参数中设置
在Pad上打孔还需要在PAD entry中设置允许打孔,以及允许的盲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就像上面说的,在参数中设置
在Pad上打孔还需要在PAD entry中设置允许打孔,以及允许的盲埋孔。

图文并茂,还是你勤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就像上面说的,在参数中设置
在Pad上打孔还需要在PAD entry中设置允许打孔,以及允许的盲埋孔。

勤劳是一种美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