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X如何給一个PAD FANOUT出2*2个VIA

楼主(2012-09-28):
EE7.9.X如何給一个PAD FANOUT出2*2个VIA?请问在哪里设置。如何做。在线等候

网友:
我只会一种:

还是先做好via库,在Expedition PCB布线时,选择Edit > Place > Via,确定Padstack、Span和Net name之后Apply,在布线空间内点右键,在Change MVO Pattern里选需要的行列数,放置后与Pad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