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常用操作汇总(三)

楼主(2012-09-28):
1、割板和合板
1)  割板:place——design patition——creat  patition——右键add shape,画分割区——work flow manage——export

2)  合板:Place——design patition——work flow manage——选择要合的板,recovery mode打勾——import
3)删除分割线:Place——design patition——work flow manage——选择要删除的板(包括主板)——delete

2、添加测试点
分为自动添加和手动添加两种,关键在于参数设置
1)自动添加

设置好参数后,点Generete tesrpoints就会给底层每个网络加上测试点。
另外,测试点之间保持75mil以上的间距、测试点与焊盘之间要也保持适当的间距。

2)手动添加测试点

参数设置与自动添加类似并且有添加、删除测试点待功能。点击想要添加测试点的线或也即可。

网友A:
割板合板的操作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我从来没发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板合板的操作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我从来没发现这个功能

这个是多人合作的时候用到的,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可以做一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好 好

多多支持啊~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16.3 PLACE下没这个菜单

楼主:
是16.3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16.3 PLACE下没这个菜单

你打开PCB的时候没有勾选一些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打开PCB的时候没有勾选一些选项

正解!

楼主:
打开pcb之前,勾选上图箭头所示的方框,这样才能看到割板时的那个选项

网友D:
    谢谢分享,大家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大家一起努力!!!!!!!!!!!!!!

记得加分啊~

网友(2012-11-08):
写的很好

网友E:
还可以割板合板啊  割了网络是怎么样的?

网友:
没有用过,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割板合板啊  割了网络是怎么样的?

只能对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操作

网友F:
有些图看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图看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

自己再重新粘一下就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板合板的操作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我从来没发现这个功能

大板子,多人合作时就要这样做啦!同事之间合作速度会很快的亲

网友G:
以前只勾选use as default.打开pcb时没有cadence product choices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只勾选use as default.打开pcb时没有cadence product choices 。怎么办?

在fille下面有一个change editer,点一下就可以重新选择工具了

网友:
嗯,重选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H:
请问那个割板的要ADD SHAPE,那个SHAPE要放在哪一层,是什么属性的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pcb之前,勾选上图箭头所示的方框,这样才能看到割板时的那个选项

    多谢多谢,无意间看到Allegro常用操作汇总(2) ,发现很不错,就把1.3也一起看了, 都是一些很实用但是很少见到的东西啊。期待更新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那个割板的要ADD SHAPE,那个SHAPE要放在哪一层,是什么属性的

    不用放哪一层,命令点出来以后就直接让你画了

网友(2013-05-02):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人合作的时候用到的,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可以做一个板

    没用过合板  我们都是用merge的  不知道合板与merge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好能做一教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