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安装出问题了

楼主(2012-09-28):
  问题过程:16.5 安装一遍,卸载了,再次安装后,发现安装不了了,出现下面的提示,哪位大侠看看咋回事啊

网友A:
    卸载不干净,,重来。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不干净,,重来。不行重装系统。。。。

注册表已经用360清理过了,还是不行,。。。真心的不想重装系统。
    还有刚刚查看了注册表,还有不少和16.5有关的文件

网友:
    好像光清理注册表不行的,我以前也搞过,卸载不干净导致安装版本信息清也清不掉,装又装不上,最后重装操作系统搞定的。

网友:
    有个叫 Regscanner 的软件可以帮你很好的整理注册表。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試試看下面方法和步驟,這是之前我遇過處理的情況:

    (1) Uninstall  cadence 所有產品(含license manager)。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5,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論壇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网友:
    一旦失败,基本上要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