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09-28):
       请问下,这是在multisim中仿真的两个电路(是-1/2的反相比例运算电路),我觉得这两个电路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输出不一样啊,还有在万能板上怎么焊接啊?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
整个电路必须采用统一地,很明显你第一个比第二个少了一个地符号。

网友:
第二个图运放也没有接公共地,,不过从结果来看好像没有影响!!

网友:
。。。。怎么可能,公共地没了,12V从R2 直接到R1了,这软件没有检测到你的公共地,运放在这里面自然是不工作的,12V到 R2 R1后电压自然没变什么。你坑定喝高了!男人干活还喝酒,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