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板子删除过孔走线,再做BGA扇出的时候无法扇出

楼主(2012-09-28):
根据好些人的说法 把和via和line 有关的规则都改成3.5mil了 沿用旧版的过孔,就是扇出不了,请大侠赐教啊,声明一点旧版完全可以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并解决了支招一下,软件摸索中

网友:
看铜皮是否是静态的,手动打孔是否有报错(即检查一下间距规则是否满足)。实在不行,复制一下,过孔不多

网友:
看看session出什么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