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零件重叠部分

楼主(2012-09-28):
图片 - 红圈处为两颗零件重叠部分,请问使用DRC的Connectivity检查为何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
检查间距

网友:
连通性是不会出现错误的,因为它们之间不需要连接,这个是要从安全间距检查,才会报错

网友:
body to body 打上

网友:
这个是检查间距的错误,不是连通性啊,是上面那个才能查的出来

网友:
     间距错误和连通性不管,用Clearance可以检测器件焊盘重叠!
   建议:DRC检测的时候分两步走:1步,CLearance检测,修改到无DRC!2步,Connectivity检测修改到无DRC!
工艺过关,板子OK!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原以为重叠就算连接,而Connectivity会报错。

想再请问跳出的步骤3(如上图)是否要打勾?会有何影响?
是要选ok还是cancel,会有何影响?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