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和cadence allegro license文件在一个文件里,不能同时启动两个软件咋解决

楼主(2012-09-28):
sigrity被cdence收购后,软件的license做到一个文件里。由于端口号都为5280.所以只要装一个license管理器。
在这时如果allegro能启动,sigrity读不到license怎么解决?

把D:\Sigrity\Sigrity FLEXlm License Manager\Programs\Sigrity.exe这个文件拷贝到D:\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重启电脑。这样两个软件就可以同时打开。

网友:
sigrity不在cadencen文件包里面吗?还是要单独安装啊?

网友(2012-11-01):
Sigrity嵌入到Cadence的哪个版本里了?

网友:
    不一定要放在一起,只要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DAEMON cdslmd  "C:\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
DAEMON sigrity  "C:\Program Files\Sigrity FLEXlm License Manager\Programs\sigrity.lic"

网友(2013-01-12):
    能否把你的那个LICENSE 拿出来共享一下?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3-04-09):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cadence发布了ASI16.6,已经把sigrity集成到allegro里面了,以后集成会更好

网友(2013-08-28):
    不行,用不起,还是希望给个明确的教程才行。

网友(2013-10-27):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cadence发布了ASI16.6,已经把sigrity集成到allegro里面了,以后集成会更好

    版主,已经安装spb 16.60.017,再装ASI 16.6时,直接装update不装base可以不?谢谢

网友(2014-10-30):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cadence发布了ASI16.6,已经把sigrity集成到allegro里面了,以后集成会更好

楼主,你好,我把ASI 16.6装了之后。发现没有破解成功,你有Sigirty软件和破解方法么

网友(2015-07-16):
    弱弱的下楼主,POWERSI和sigrity软件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