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HFSS里怎么显示TDR图

楼主(2012-09-28):
我是新手,怎么看TDR

楼主:
现在知道怎么显示了,但是那个risetime怎么设置,maximum plot time DElta time怎么设置,我看不到TDR图

网友A:
HFSS自带的help文件里有说明,可以先去查阅下

楼主(2013-06-02):
引用 网友A:
HFSS自带的help文件里有说明,可以先去查阅下

这个图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怎么做到的

多条线可以用参数扫描来做,具体步骤去看hel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条线可以用参数扫描来做,具体步骤去看help文件。

HELP文件是TDR impedance图,没有这个,是不是有用到ansoft designer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P文件是TDR impedance图,没有这个,是不是有用到ansoft designer啊,谢谢了

都说了用参数变量扫描啊,你再去help文件里仔细找找

网友:
你在它處的提問已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用参数变量扫描啊,你再去help文件里仔细找找

我知道是变量扫描才会有多个尺寸的图,但是我一条曲线都不对啊
这个是我做的模型,TDR图的确和这个图不同,希望你能帮我指出毛病,谢谢了

Blind via.rar

网友A:
PORT下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下发不对

那请问,TDR怎么显示,你能显示正确的TDR的步骤发过来吗?谢谢了

网友(2019-07-14):
    risetime要实际仿真信号的上升时间来设置,不要设置太大,否则波形偏好。

网友(2023-02-15):
    学学学学学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