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差分阻抗板?

楼主(2012-09-28):
  刚入这一行,不知道阻抗板有什么不同?向各位请教!

网友A:
阻抗控制是对线路板中的走线的特性阻阻抗进行控制。线路的阻抗控制一般在高速电路中才会考虑。一般单端为50OHM .差分对间的阻抗一般为100OHM.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比如USB的差分阻抗就要求为90OHM.具体的阻抗控制规格要去看相关的数据手册。
特性阻抗大小与线路线宽、线路与返回路径的距离、线路的铜厚、及介质材料有关。与线路长度无关
你可以去信号完整性版块去看相关的知识。或者买一本柏格丁的(信号完整性分析)的书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控制是对线路板中的走线的特性阻阻抗进行控制。线路的阻抗控制一般在高速电路中才会考虑。一般单端为50 ...

谢谢!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