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下的灌铜

楼主(2012-09-29):
(图片)

楼主:
如上图所示,BGA下应不应该灌铜,灌铜虽有利于BGA的散热,但是否会增加BGA焊接的难度,特别是返候时手工焊接BGA的难度。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样设计在回流焊过程中,易使BGA受 热不均衡,造虚焊等不良现象.

网友B:
建议BGA下面是不要铺铜的,铺大块的铜,最主要不利于BGA的贴片,还有拆卸维修,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散热,BGA散热主要靠反面露铜和加散热片,给你参考下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在回流焊过程中,易使BGA受 热不均衡,造虚焊等不良现象.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BGA下面是不要铺铜的,铺大块的铜,最主要不利于BGA的贴片,还有拆卸维修,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散热,BGA散 ...

我看高亮的网络,网络的pin和via高亮了,线没高亮,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每次高亮的时候整个都高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高亮的网络,网络的pin和via高亮了,线没高亮,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每次高亮的时候整个都高亮了。

问题不清楚,请给出操作步骤!

网友:
要散热,可以打过孔啊,,

网友:
它这个不算高亮,他是对这个网络单独设置了一个Color而已

网友:
    高人!BGA下应不应该灌铜,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