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2012-09-29):
求解电力路功能和各个器件的作用

网友:
不就是一個 LDO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將輸出電壓穩住在2.5V。
比較特殊的規格是 72dB PSRR @1kHz, Vin = Vout + 1V 。
其應用說明可以參考 http://www.lsdtek.com/article-.php?id=103

楼主: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图中电容的功能?

网友:
3引脚是使能端口 高电平LDO工作    4脚是BYPASS引脚
3脚的R41  C32够成上电缓冲电路  (没有电容则不能延时),RC充电,如果输入电压为V,使能工作电平也是V,则延时时间是2.2RC单位秒
4脚的电容很普遍,这里是旁路电容,降低LDO输出噪声,具体原理参考模电书后面关于LDO部分
输入输出的C30  C29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