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锂电池3.7V输入,输出3.3V线性稳压IC,电流1A。

楼主(2012-09-29):
我用的是4.2V的充电锂电池,要稳压到3.3V使用,电流要1A,请教大家选用什么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电流比较大,建议用DCDC吧

网友:
压差0.9V,电流大小1A的LDO应该不少吧

楼主:
压差0.9V太大了。
当电池电压降至4.2V就无法保证稳压了,对电池来说太浪费了。
我希望能找到压差在0.3V左右的。
由于电流在1A左右,所以比较难找。
现在市场上多是500mA以下的。

网友A:
推薦 LM3668-3.3 1A, High Eff Dual Mode Single Induct Buck-Boost DC/DC Cnverter

不管電池電壓降到多低,只要電池可以有足夠的輸出功率,都可以轉成3.3V。
例如:一些平板的電池,容量 6800mAH,到了 3.1V 還是可以轉換輸出 3.3V / 1A 的輸出。

网友:
去看看TI的芯片,很多满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薦 LM3668-3.3 1A, High Eff Dual Mode Single Induct Buck-Boost DC/DC Cnverter

不管電池電壓降到多 ...

好啊,升压降压全包了?!

网友(2013-04-08):
引用 楼主:
压差0.9V太大了。
当电池电压降至4.2V就无法保证稳压了,对电池来说太浪费了。
我希望能找到压差在0.3V左 ...

TL1963A-3.3如何?输出1.5A的LDO

网友:
LM3668-3.3 这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