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拓扑结构总是报错“Create symbol instance:FAILED for IBISIOPKG”有人遇到没?

楼主(2012-09-29):
    我用SigXplorer提取拓扑结构时总是报“Create symbol instance:FAILED for IBISIOPKG”的错误。在allegro里已经给仿真网络设置发送和接收pin赋IBIS模型了。拓扑结构提取不出来,但是SigXP会打开,手动add part的话又会出现“error in _sxUtilGetAllegroPart”的错误。请问有人遇到过没?高人出来指点指点吧

网友A:
    应该是配置出错了吧。没有找到IBIS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配置出错了吧。没有找到IBIS模型

    库和模型都已经加上了,器件的模型也赋了,但是就是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B:
    你是不是装了ansoft的插件,就是那个和hfss、siwave联合的ecad translator?如果是的话,卸载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装了ansoft的插件,就是那个和hfss、siwave联合的ecad translator?如果是的话,卸载掉它!

    是装了,不过没用过的。多谢指导,试试看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拓扑都提取不出来,现在的情况是有的能提取,有的不能提取。

楼主(2012-11-08):
引用 楼主:
    是装了,不过没用过的。多谢指导,试试看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拓扑都提取不出来,现在的情况是有的能提取 ...

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装了ansoftlink。卸载了也没用,但是卸载后重装Allegr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装了ansoftlink。卸载了也没用,但是卸载后重装Allegro就好了。

    你先打开allegro再手工载入ecad translator的skill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个新问题!

网友:
    功夫熊猫 很厉害!

网友(2016-12-21):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困扰已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