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更改schematic page中wire的宽度?

楼主(2012-09-30):
版本orcad CAPTURE 16.3
原理图中的WIRE看起来很粗,不协调,想改细些。
1、我在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 SCHEMATIC PAGE EDITOR 下改了LINE WIDTH为THIN(默认为DEFAULT线宽),但是没生效。
2、在原理图中,通过WIRE的快捷菜单EDIT WIRE PROPERTIES将线宽由DEFAULT 改为THIN,有效。
3、在原理图中,通过WIRE的快捷菜单EDIT PROPERTIES却不能改变线宽(线型也改不了)。
------------
这是为何?软件有BUG?还是CRACK后带来的问题?

P.S.之前有一次ORCAD无法启动,做了以下操作:重命名了.\tools\Capture 目录下的Capture.ini,删掉了注册表中的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键,(不能启动的)问题解决了。

------------
于是,我再次回到.\tools\Capture 目录,找到Capture.ini(//删除后重新生成的.ini),将[PAGE]段下的Line Width=Default改为Line Width=Thin,保存。仍无效。(注:.ini是在软件关闭的情况下改的)

-------
请教各位。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ORCAD CAPTURE 16.3/16.5 Default Width 應該都是細的,所以新劃出來的線段應該都是細的。

除非打開的原理圖裡面,已經在某些被設定是粗線段,所以這個需要特別去修改,而且是一頁一頁的修改,一條一條NET的修改,沒有整體性的修改。

通常原理圖裡面,已經在某些被設定是粗線段,應該是有特別的意義,例如:提醒要在LAYOUT中走比較粗的線。

楼主:
多謝jacklee_47pn 的回覆,你說的有道理。由於我初次使用ORCAD,也不知道默認線寬是THIN、MEDIUM還是THICK。
但我的CAPTURE的確存在我描述的這個問題。現在只能任之,不去糾結於此。

网友:
如果你的 ORCAD 還沒有補丁,建議安裝最新的補丁去修正 ORCAD 的 BUG。
補充一下,通常安裝補丁後,還要重新破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