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S027版本其中的microvia 用不了大家怎么搞得?

楼主(2012-09-30):
allegro 16.5 S027版本其中的microvia 用不了大家怎么搞得?

那个选项是灰色的 怎么办 ?

网友A:
你是在库里面看到的不能选还是在pcb中编辑过孔的时候看到的不能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库里面看到的不能选还是在pcb中编辑过孔的时候看到的不能选择??

我用的allegro 16.5 S024版本,在库里面看到的不能选,但是在pcb中编辑过孔的时候microvia 能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llegro 16.5 S024版本,在库里面看到的不能选,但是在pcb中编辑过孔的时候microvia 能选。

库里面不能选是正常的,现在allegro的流程是在库里面只能做通孔,到了pcb中才根据你的叠层把通孔的变成忙埋孔。不然,,每块pcb叠层不一样,你要在库里面要设置很多很多的忙埋孔,库很混乱也不科学。另:现在的方式和mentor是一样的

网友:
明白了,非常感谢版主!